机械版CAD2013如何做标题栏

楼主(2018-06-12):
      如何用机械版的CAD2013做标题栏,把自己的公司加上去,包括公司标志,并且在绘图时能自动调出来自己设置好的标题栏,求大神指教!!!

网友:
把图框,标题栏啥的做成一个块,需要用的时候调出来,好像是这样

网友:
可以用块来做.用i来调用

网友:
我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制作一个永久块图形,然后保存在你自己定义的文件夹当中。
第二种就是制作一个工程图模板文件文件。(工程图模板文件的后缀名为“.dwt”)
第一种方式制作的永久块调用到其他图形文档当中时候,此块的线条、线性、文字大小文字字体等会随着当前文档变化。第二种,新建工程图模板文件的话,你所制作的线型、线粗细不会随着新文档变化

网友(2018-09-13):
第一种是制作一个永久块图形,然后保存在你自己定义的文件夹当中。
第二种就是制作一个工程图模板文件文件。

网友(2018-11-21):
1.块
2.工程图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