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这种规格垫片

楼主(2018-06-12):
图片这种垫片是什么啊……   波形垫片吗,没有找到这种相似的规格,厚度很薄……   装配好以后有一定弹性,应该不是止松定位的,

网友:
这什么材质的

网友A:
波形垫圈

网友(点评):
正确,防止松动

网友B:
异型垫片

网友C:
波浪垫片,电机中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垫圈

我重新上传了几张装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型垫片

我重新上传了几张装配照片,可以再看一下

网友:
主要施加预紧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上传了几张装配照片,可以再看一下

楼下说的有道理,我感觉和弹垫的作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浪垫片,电机中常用

多谢解答

网友D:
硅胶,橡胶制的?

网友E: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橡胶制的?

金属 不像是65mn的 好像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吗?

比较像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规格

网友:
见过就知道,没见过就只有靠猜。

对顶波圈,这个很高级。

网友:
波形弹簧垫圈,用于平面推力轴承,防止跳动错位。

网友F:
波浪垫圈,一种有规则呈波浪形的圆形薄片。一般用于防止松动,缓冲击,需具备良好的弹性及抗冲击等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浪垫圈,一种有规则呈波浪形的圆形薄片。一般用于防止松动,缓冲击,需具备良好的弹性及抗冲击等性能

已经找到了相似波浪垫圈,现在就是材料上面有点纠结,我这个垫圈用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面,那家供应商只有65mn发黑的,我怕耐腐蚀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相似波浪垫圈,现在就是材料上面有点纠结,我这个垫圈用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面,那家供应商只有 ...

发黑是化学表面处理的一种常用手段,原理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目的。

网友:
没见过,见过类似的精密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