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结构件怎么做

楼主(2018-06-12):
如图,这是一个遥控手柄,表面有对外输入输出的接口(标注的圈圈内),现在想做个简单的结构件将其覆盖住,不让其露出来。现在遇到的难点是没有原来的手柄图纸(只有实物),而且这个是曲面的,那怎么处理呢?求大神支招

网友:
只能测绘了吧

楼主:
测绘是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不量一下接口尺寸怎么做盖子

网友A:
橡皮泥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泥糊住。。。。

你是指做个跟这个缺口相当或者稍大点的橡皮泥,然后粘上去?

网友(点评):
橡胶塞见过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做个跟这个缺口相当或者稍大点的橡皮泥,然后粘上去?

明白,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看来只有我的关注点在XBOX吗

理论上这种东西另外一边肯定有配对的公母口的

尤其是第二张图不就是USB借口吗?
买一个回来切掉完了啊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产品拿到外面去找那种专门做扫描测绘的店,他们会帮你在产品上打点扫描后再造型出来。

网友C:
直接买个外套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外套不就行了。

什么外套,套住缺口?和原手柄怎么连接?能否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产品拿到外面去找那种专门做扫描测绘的店,他们会帮你在产品上打点扫描后再造型出来。

你是说他们扫描后可以将缺口附近的3D图弄出来?

楼主:
还有人么

网友:
网上有好多USB的盖,与卖家沟通后,买一个盖上就行。

网友:
橡皮泥倒模好

网友:
参考手机上那些接口的防尘盖

网友:
做个好看一点的橡皮塞,橡皮塞尺寸和手柄的孔过盈配合保证正常使用不掉出来即可

网友:
做成硅胶或者橡胶件等软材
这样对尺寸及外形等包容度更好点

网友:
如果需要实物的3D图,可以拿去找抄数的,利用相机各个角度拍照,可以生成3D图数据。

网友:
目测是PH2.0的5pin插座,百度下它的规格书把,有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