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注塑机、注蜡机合模压紧问题

楼主(2018-06-12):
请问各位:注塑机、注蜡机这类设备合模压紧如果使用伺服电机控制丝杆升降机有什么缺陷吗?是不是一般都是用气缸或者油缸,不推荐使用电机呢。

网友:
电机不是不推荐,而是成本高不好普及。小日本的全电机已经很普及了,但大吨位的还是没有实用价值。电动锁模的结构一般是用电机配滚珠丝杆实现锁紧动作,丝杆承受锁模力(机铰机存在一个力的放大比,丝杆所受的力是锁模力除于放大比)。现在电动锁械的推广最大的瓶颈就是丝杆的价格和国产化(这里说的是重载丝杆,不是一般自动化的轻载)。电机和控制相对而言还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