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都是链板线。但是具体怎么区分的?

楼主(2018-06-12):
从链板的结构来看感觉并不能通用,

一种是链板宽度是有规定的都是英制,一般使用的是单链轮

另外一种宽度可以任意定制,这种一般都是双排链轮

那这两种链板在行业内都怎么称呼区分的?

网友:
貌似,第一种应该就是普通异性钢制链条吧,链板是锁在链条上的,第二种无链条,直接由特质的链轮驱动链板,链板与链板之间是铰链连接的。

网友:
好像第一个图叫链板输送线,第二个图叫顶板链输送线

网友:
第一种是普通滚子链带弯板连接件的,第二种是平顶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