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齿轮模数,为小数的时候怎么运算

楼主(2018-06-12):
零件实际测量 齿顶圆=833 齿数96 得出的模数是8.5 按照8.5来画图感觉挺标准的,要是换成标准取整数8的话数值差距很多 这可怎么办?

网友A:
实际测量会出现误差,尤其是使用一段时间的齿轮。一般生产都是按照第一模数产的,第二级别的少用。解决方案:多次测量,然后按照测量的数据做一个样板,然后装配试试。楼下继续。

网友:
我先喝口水,楼下先讲

网友B:
还要考虑有可能是变位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量会出现误差,尤其是使用一段时间的齿轮。一般生产都是按照第一模数产的,第二级别的少用。解决方案 ...

那我按照实际来画还是按第一模数?有点误差也没十个C这么多吧? 外833 96齿 8.5模数 用8或者9算出的结果差距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有可能是变位齿轮。

根据零件测量的 没变位

网友:
还要考虑英制齿轮,8.5×3=25.5    感觉是径节制齿轮 DP3

网友C:
外径不一定是标准的,如果是标准齿高的齿轮,可以测量齿根圆来计算模数,m=df/(z-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径不一定是标准的,如果是标准齿高的齿轮,可以测量齿根圆来计算模数,m=df/(z-2.5),

嗯 用8.5的话齿根圆也对了 用模数8 比实测小了一圈,我还是用模数8.5吧

网友D:
你们有没有齿轮基础知识?用量齿顶圆或齿根圆来确定齿轮模数?!还是认真看看书吧。
《齿轮手册》的齿轮测绘这一章认真看看吧。
公法线都不知道量,真是服了you。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有没有齿轮基础知识?用量齿顶圆或齿根圆来确定齿轮模数?!还是认真看看书吧。
《齿轮手册》的齿轮测 ...

还真不会,大佬能详细说说吗?虚心向你请教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齿轮应该是直齿渐开线齿轮,测绘这种齿轮必须测量公法线,求得基节长度。一般来说,渐开线齿轮压力角都是20°,楼主可以分别跨11齿和跨12齿,测得两个公法线W11和W12,两者的差值就是该齿轮的基节Pb。
基节=π*模数*cos20°;所以一般知道基节就可以反算模数了。
当然有一些特殊齿轮,模数或压力角可能不是标准的,那就要有其他复杂的测绘手段啦,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根据楼主之前的描述,预计测出来的W11应该是274.77左右,W12应该是299.86左右,二者差值应该是25.09。
那么模数=25.09/3.14159/cos20°=8.499,可以认为该齿轮模数是8.5了。

网友(点评):
有些齿轮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变位,所以测出的公法线数值不同,但其差值都是恒定的。差值应该都是25.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齿轮应该是直齿渐开线齿轮,测绘这种齿轮必须测量公法线,求得基节长度。一般来说,渐开线齿轮压 ...

谢谢大佬 我估算的也是8.5,但没量公法线 按照你的方法再测一次 安心的画了

网友(点评):
测Wk11 Wk10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