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厂里工作的遇到的工艺疑惑(第三弹)~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6-12):
还是第二弹上的那个齿轮,材料30CrMnTi,为啥是粗车后正火啊?为啥不是调质?中碳钢不是调质吗?MMP 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正火省钱

网友:
可能是成本考虑,调质比正火成本要高些吧,就偷工减料了。也可能是有很多其它零件都是正火,这个本该调质的,难开炉,就正火算了

网友:
正火的目的是细化晶粒,降低硬度,改良切削条件,为下一步滚齿作准备。

齿面后期都会有淬硬工艺,所以,调质并不是最终热处理,只适合一些轴类零件。

以上全是猜的。

网友:
综合两个问题,你该先去了解清楚整个工艺过程的详细资料。然后告诉大家淬火的具体工艺和参数,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正火用于中碳钢,可代替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作为最后热处理,具体要看你的齿轮受力情况,如果受力载荷都比较小,那就可以用正火代替。不是所有的中碳钢就一定要调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