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孔位特别多应该怎么标注?

楼主(2018-06-12):
如题!

网友:
坐标标注法

网友:
引线标注NרA,必要时可以用虚线把同尺寸孔框起来

楼主:
孔的坐标怎么做到表格里的啊 ?难道是一个个输入的吗

网友:
  孔表。SW上有这个功能,

网友:
坐标标注法,将孔的坐标列在表格里面,数量不多且均布的话,可以用N-φ**标注在视图里

网友:
附孔表,或者多重标注

网友:
UG有一个功能是增加孔表,既三步即能标注出所有的孔位,效率很高。

网友:
相同的孔可以部分涂黑,然后只标一处“n×ΦXX”,
也可以列表,标出孔位尺寸、孔径。

网友:
CAD的话记得之前有个插件可以对孔大小进行统计

网友:
同一个方向的孔可以用孔表

网友:
孔比较多时,使用孔表标注或者坐标标注都可以。明天找个图纸可以给你一个范例。

网友(2018-07-18):
社区大神好多,学习了!

网友:
坐标标注

不过像这样的,我们公司不标,只标孔径,CNC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