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加速度怎么算,大神教教我

楼主(2018-06-12):
空中水平旋转90度。速度是1秒转90度

网友:
我20秒走 50米 同求加速度

网友:
只能求速度,求不了加速度的

网友:
没有初速度和运动方式(一直匀加速还是别的)怎么求加速度?

网友:
有角速度,但没角加速度。

网友:
加速度是距离对时间的二次求导,速度对时间的一次求导,速度没有变化怎么求加速度呢?角加速度同样。

网友:
科普一下:以弧度为单位的圆(一个圆周为2π,即:360度=2π),在单位时间内所走的弧度即为角速度。公式为:ω=Ч/t(Ч为所走过弧度,t为时间)ω的单位为:弧度每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