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可分离的圆周运动机构

楼主(2018-06-12):
想设计一种机构,如下图所示:上半圆带着圆柱销能上下移动,与下半圆合成一个整圆,然后圆柱销能绕着大圆做圆周运动,求助各大神怎么做导向机构,以及用什么传动机构。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A:
上下动的部分和驱动小杆转的保证是随动的,上下可以用气缸,转圈可以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动的部分和驱动小杆转的保证是随动的,上下可以用气缸,转圈可以用电机

最关键的是想不出用怎样的旋转导向机构,碰到旋转机构,我们一般会用轴承做支撑,但轴承不能分成两半。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范围比较广,从大方方面来讲可实现的动作无非是把圆周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其实以下都可以实现,如:凸轮,齿轮齿条,曲柄滑块,带传动等等。

网友B: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圆柱销在上半圆上怎么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圆柱销在上半圆上怎么放置?

这就是我想要问的,圆柱销能和上面的块一起上下运动,当上下块合拢后,圆柱销要能绕大圆做旋转,能不能做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