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盘操作模拟器

楼主(2018-06-12):
我想设计一个方向盘操作模拟器,既能模拟方向盘的转动阻尼,又能自动回中,且正反转都能如此。请教各位大神有无好的建议?

网友A:
转轴上面缠绳子绳子另一端安装配重,可以保证基本模拟转动时候阻力,回正的时候可以在绳子模锻增加一些大摩擦力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轴上面缠绳子绳子另一端安装配重,可以保证基本模拟转动时候阻力,回正的时候可以在绳子模锻增加一些大摩 ...

非常感谢仁兄的回复。本人觉得原理上是可行的,不过可能有几个缺陷,说得不一定对,请斟酌:1、配重由于重量和体积都较大,会造成整套装置比较臃肿且笨重;2、由于转向阻力是由重力转换所得,对该装置安装的方向性要求苛刻(要保证配重能够自由下落),不能随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