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床钻孔的问题

楼主(2018-06-12):
1.对薄钢板钻孔,比如1-2mm的钢板上钻φ20的孔,可否直接对钢板钻?要不要加木板做衬垫,如果要,为什么要?(从应试的角度考虑)
2.扎刀是什么意思?
3.钻孔的时候为什么夹持要用平口钳,不能用台虎钳。(从应试的角度考虑)

网友A:
需要用衬垫 避免钢板受力变形
扎刀是指直接用铣刀干孔 叫扎刀
用平口钳是为了是工件受力均匀 孔的垂直度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衬垫 避免钢板受力变形
扎刀是指直接用铣刀干孔 叫扎刀
用平口钳是为了是工件受力均匀 孔的垂直度 ...

钻床上用麻花钻会有扎刀现象吗?

平口钳与台虎钳,他们的夹口那不都是平的么,为什么平口钳夹受力更均匀?

网友(点评):
台虎钳钳口带花纹,,,,平口钳钳口带横槽。

网友:
要把钻头磨成三尖钻,中间高,两边低或者用开口器

网友:
这种薄板打孔要特别注意,否则毛刺很大而且打出的孔呈三角形。之前我们的经验是先打小孔,再用扩孔器来扩。

网友(点评):
用木板垫在下面一起钻也是可以的?用普通的麻花钻

网友:
1、钻孔的衬垫是起到保护钻头不会钻到工作台的作用
2、扎刀的含义就是没有按所要求的深度切削,而使刀扎进应切削深度更深的材料中去了。
3、通常台虎钳做为钳工夹具使用,适用于手工作业的夹紧和定位作用。
     平口钳是机床使用的一种通用夹具,需和机床配合使用,特点是工作面上无剁面,精度比台钳高,作用和台钳相似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B:
薄板打孔不可用麻花钻,要用开口器,划线,衬木板。

网友:
没见过垫木板的,薄板类都是冲孔。扎刀指车床铣床误操作导致的超尺寸加工。平口钳和虎钳貌似是一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板打孔不可用麻花钻,要用开口器,划线,衬木板。

我这是考试遇到的题目,前提条件就是只能用台钻+麻花钻头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