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导入气缸

楼主(2018-06-12):
之前了解到气缸可以从软件库中导入,求大神给一个详细的导入教程,各种软件库已经下载好了。

网友:
选型后导出sw格式的三维

网友:
土方法,如楼上先导出再自己添加到右边的设计库里。

网友:
利用气缸选型软件导出3D图,然后SW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在SW软件右侧有软件库的浮动窗口,然后把你自己的模型添加到自己项目的设计库。

网友:
亚德客之类的插件直接生成其实就挺方便的

网友:
直接从SMC或亚德客软件里面导出STP格式,再用Ug打开即可。

网友A:
SMC只能导出stp、igs的SW中性格式,如果是stp格式导出后还要重新添加配合,不然就会散架,不知社区有没有人遇到同样这个问题,SMC的技术支持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希望社区有高人解决这个非常蛋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只能导出stp、igs的SW中性格式,如果是stp格式导出后还要重新添加配合,不然就会散架,不知社区有没有人 ...

手动添加配合不是问题啊
设计中的气缸的缸体和活塞杆相对位置是气缸厂家无法预知的,按需要添加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
建议导出中性格式。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的发表,能否给个图示操作,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只能导出stp、igs的SW中性格式,如果是stp格式导出后还要重新添加配合,不然就会散架,不知社区有没有人 ...

同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