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问题求教

楼主(2018-06-12):
初学PLC,请问如图所示的一个简单的程序,Y1是灯或者其他其他负载,是不是意味着当XO闭合的时候,Y1会一直工作,不会停止?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这是启保没有停  经典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找某个品牌的PLC软件就行。西门子是S7-200或S7-300系统。

网友:
自保持回路,一看就是三菱。

网友:
自锁回路  哈哈 最近在学习呢

网友:
所谓自锁电路,顾名思义就是能够锁住电路,保持通电的电路。在通常的电路中,按下开关,电路通电;松开开关,电路又断开了。 具体来讲,就是一旦按下开关,就能够自动保持持续通电,直到按下其它开关使之断路为止;这样的电路,称为自锁电路。

网友:
自己仿真一下就可以。这是自学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
X,Y 不是三菱就是松下!

网友:
怎么停呢?外面的开关也要纳入呀!形成一个起保停组合才完整。

网友:
没法停,加个停止软触点 -

网友:
不设置停止按钮 ,会一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