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司新产品,请教一下如图的端盖是怎么固连在壳体上的

楼主(2018-06-12):
是不是铆合工艺?应该要通过模具挤压实现?但因为没见过这种铆合生产现场,所以也不确定。希望大家指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压---

旋压的话,往内压的边就是这么光滑是吗?因为我看很光滑,没有一点裂纹

网友(点评):
旋压是逐步压上的。滚轮挤压。早期的罐头以及现在的那种易拉罐都是旋压的。

楼主:
再补充一下,壳体是塑料的,下面的端盖是钣金件

网友B:
类似于灌封机,旋封,铝的我试过不光滑,其他材料没试过,不过硬的材料应该会很光滑,毕竟之前用的一系铝实在太软了

网友C:
这个类似结构的产品之前我们打样过,是采用旋压工艺的。

网友D:
和罐头的盖子是一个套路吧

网友E:
见过旋铆,应该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灌封机,旋封,铝的我试过不光滑,其他材料没试过,不过硬的材料应该会很光滑,毕竟之前用的一系铝实 ...

你说的应该是叫旋压工艺吧,网上找到了,它端盖材料是304不锈钢,所以可能光滑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类似结构的产品之前我们打样过,是采用旋压工艺的。

对的,按你说的在网上搜了下,的确应该是旋压工艺,多谢!
不过像我发的照片这种如果打样的话,是不是要定制压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旋铆,应该是类似的。

嗯,应该是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罐头的盖子是一个套路吧

是的,只不过罐头盖子是先压好,成型之后再装到壳体上,这个是直接压装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