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制冷用的紫铜软管能耐5%的氢氧化钠溶液吗

楼主(2018-06-12):
各位大侠:
    请问空调制冷用的紫铜软管能耐5%的氢氧化钠溶液吗,长期放在溶液里面可以吗。
             就是给5%的氢氧化钠溶液冷却,使它保持23度,我想外面加个制冷机组,直接接紫铜管盘到箱体里面。不知道能被腐蚀不?谢谢各位。

网友:
有化学品冷却管吧。。。要是工厂大,有冷确塔,可以看看结构觉得

网友:
铜与碱是不反应的,就是会与空气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生成铜绿,就是铜生锈了,与氢氧化钠关系不大

网友:
如果做水系统的,可以用塑料材质的盘管

网友:
铜管完全没问题的,之前我们做过500个小时的腐蚀试验。

网友:
紫铜是单质铜纯度大约99%以上,铜与碱液不反应。如果做设备盘管不放心,最好的办法是做试验。

网友:
这应该是高中的化学常识问题! 楼主高中光顾着玩拳皇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用紫铜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