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焊接表面处理的很漂亮,不知是哪种工艺

楼主(2018-06-12):
如图,是把不锈钢轴和不锈钢连接块焊接在一起。
焊接表面目测没有打磨过,但很平整,没有凹凸不平的凸包。
并且,放大镜下可以看到一圈逆时针的焊接纹路。
求教,这是哪种焊接工艺?

网友A:
氩弧焊,还有比你这漂亮得多的

网友B:
这个就是氩弧焊,之所以没有看出凸起的焊道,可能是焊的过程中没有添加焊丝。

网友C:
氩弧焊技术是在普通电弧焊的原理的基础上,利用氩气对金属焊材的保护,通过高电流使焊材在被焊基材上融化成液态形成熔池,使被焊金属和焊材达到冶金结合的一种焊接技术,由于在高温熔融焊接中不断送上氩气,使焊材不能和空气中的氧气接触,从而防止了焊材的氧化,因此可以焊接不锈钢、铁类五金金属。
工件焊的好不好和焊工的手法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感觉楼主的产品焊接的纹路一般般吧

网友D:
氩弧,也可以弄成彩色的

网友:
药芯焊丝二氧化碳保护焊也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二保焊。板子太厚了,氩弧焊焊接很难达到规定熔深。

网友(点评):
有大功率的氩弧焊,水冷,10mm熔深小意思。

网友E:
看焊疤形状不想氩弧焊,应该是气保焊,而且如果这个位置需要受力,氩弧焊的强度不行。

网友(点评):
赞同,焊缝中间有凸起,应该是气保焊。氩焊中间是平的。

网友F:
普通电弧焊和气保焊都能焊到这种效果,

氩弧焊表面可以做的更好,

但就图中这个零件来看,应该不会采用氩弧焊

网友:
不是氩弧焊,就是二保焊焊的(不锈钢焊丝)

网友:
可能用专机(自动焊机)焊接的,焊后刷光

网友G:
不像是手工焊接的,应该是机器人MIG自动焊接。不然起弧收弧没那么完美……

网友:
不懂焊接,学习了

网友H:
不知道你这东西多大尺寸,要是小的话有可能是激光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氩弧焊,之所以没有看出凸起的焊道,可能是焊的过程中没有添加焊丝。

是不是还有可能,是焊接之前,两个焊接表面接触处开有三角形槽,然后焊丝刚好融到三角形槽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还有比你这漂亮得多的

层主手里有照片吗,能不能发一张氩弧焊很漂亮的那种,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氩弧焊技术是在普通电弧焊的原理的基础上,利用氩气对金属焊材的保护,通过高电流使焊材在被焊基材上融化成 ...

谢谢元帅,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焊疤形状不想氩弧焊,应该是气保焊,而且如果这个位置需要受力,氩弧焊的强度不行。

这个焊接处的确要受力的,加载线性载荷。扭矩从0变化到0.9Nm,最大扭矩0.9Nm.氩弧焊的强度很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弧焊和气保焊都能焊到这种效果,

氩弧焊表面可以做的更好,

这个焊缝中间相对两边来说的确是有凸起的,不过不是很明显,手摸起来整个焊接处基本是平的。这样的话,微有凸起,也可以判定是气保焊是吗?我不是很了解,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氩弧,也可以弄成彩色的

不需要彩色的哈哈~,平平淡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像是手工焊接的,应该是机器人MIG自动焊接。不然起弧收弧没那么完美……

嗯,是不是也可能是TIG自动焊接?两者怎么选呢

网友(点评):
可以,TIG速度慢,工业自动化一般都是MIG。你可以查查资料看看两者的区别,这里我就不概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焊缝中间相对两边来说的确是有凸起的,不过不是很明显,手摸起来整个焊接处基本是平的。这样的话,微 ...

焊缝成型后的形状是可以判断的,

氩焊无论是自熔还是填丝焊接,焊缝中心都是略凹的

而手工电弧焊和二保焊这种焊接才会形成中间有凸起

但是通过摆动和调整焊枪角度也可以将凸起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这东西多大尺寸,要是小的话有可能是激光焊

尺寸倒也不大,轴外径8的,激光焊之前也考虑过,不知道其他一般焊接方式能不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弧焊和气保焊都能焊到这种效果,

氩弧焊表面可以做的更好,

再补充一下, 焊接处的尺寸其实很小的,焊接处的 不锈钢轴的外径是8mm也就是在8mm周围焊了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下, 焊接处的尺寸其实很小的,焊接处的 不锈钢轴的外径是8mm也就是在8mm周围焊了一圈

这么小的工件应该是采用焊接专机自动焊接的
手工TIG焊接是可以,但外观不是这样的

从焊缝外观来看是自动填丝不摆动焊接出来的效果

网友:
气体保护焊,大概CO2,老实说成型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焊接处的确要受力的,加载线性载荷。扭矩从0变化到0.9Nm,最大扭矩0.9Nm.氩弧焊的强度很弱吗?

这个力不大,强度都没问题,只是保护焊更容易实现自动化。

网友:
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
不锈钢是不锈耐酸钢的简称,耐空气、蒸汽、水等弱腐蚀介质或具有不锈性的钢种称为不锈钢;而将耐化学腐蚀介质(酸、碱、盐等化学浸蚀)腐蚀的钢种称为耐酸钢。

由于两者在化学成分上的差异而使他们的耐蚀性不同,普通不锈钢一般不耐化学介质腐蚀,而耐酸钢则一般均具有不锈性。"不锈钢"一词不仅仅是单纯指一种不锈钢,而是表示一百多种工业不锈钢,所开发的每种不锈钢都在其特定的应用领域具有良好的性能。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弄清用途,然后再确定正确的钢种。和建筑构造应用领域有关的钢种通常只有六种。它们都含有17~22%的铬,较好的钢种还含有镍。添加钼可进一步改善大气腐蚀性,特别是耐含氯化物大气的腐蚀。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感觉有点像专机焊的,就像管板焊专机那样,机头一个销子插到孔里定位,然后焊枪绕一圈焊接,tig或mig

网友:
应该是氩弧焊的活,并不像激光焊接的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缝成型后的形状是可以判断的,

氩焊无论是自熔还是填丝焊接,焊缝中心都是略凹的

嗯,谢谢答疑。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是不是也可能是TIG自动焊接?两者怎么选呢

谢谢指教。

网友:
正常操作水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