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关于挖掘机或者机械臂旋转驱动扭矩计算

楼主(2018-06-12):
比如图示挖掘机或者机械臂底部的回转结构
现在考虑 伺服电机驱动 +减速机 +小齿轮 +回转支承(内齿或外齿)   作为驱动,输出扭矩通过各种减速比和传输效率 乘积后为T0
我的思路(我所知道的思路)是  考虑 负载扭矩有 摩擦阻力距T1   风阻力矩T2   惯性阻力矩T3
那么只要T0>(T1+T2+T3)×安全系数  即可
T1 摩擦阻力距  =1/2×ω×D×∑N   (参考回转支承摩擦阻力距计算)
T2 风阻力矩 =0  (这部分在室内我忽略不计)
T3 惯性阻力矩 =∑J×n/(9.55×t)

请教下相关行业的大神们,一是不知道思路对不对,二是不知道公式对不对,
这里面T1求解问题不大,
T3的求解,部件较多,要把每个部件的转动惯量求出来还是挺费事的,如何在选型阶段快速的求转动惯量?

网友A:
转动惯量的计算,老老实实地从执行机构往电机那端做等效转换。
一个功率匹配,另一个是转矩的匹配。

网友B:
挖掘机和机械臂有一点是不一样的,挖掘机是工程机械,要求的是力量和速度,这就意味着高冲击,通常配的是液压马达,依靠液压系统的特性吸收一部分冲击;机械臂重要的是位置精度,配的一般是伺服电机,冲击要小得多。

挖掘机这个要看工作臂的结构和尺寸了,比如我在计算0.5方的挖掘机的时候,只是按2方来计算负载,忽略工作臂的计算(老师傅提供的经验数据)。机械臂的话,毕竟精度要求不是闹着玩的,老老实实的一步步计算才是正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掘机和机械臂有一点是不一样的,挖掘机是工程机械,要求的是力量和速度,这就意味着高冲击,通常配的是液 ...

谢谢大虾我是要做机械臂类的,伺服控制,但并不是工业机械臂设备,不需要精度

对这行业完全没接触过,一头雾水查资料都不知道准确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的计算,老老实实地从执行机构往电机那端做等效转换。
一个功率匹配,另一个是转矩的匹配。

您说的对,得一步步来,就是老板催的有点紧,压力山大,想着急做出一款样机电气先行测试同期再做结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掘机和机械臂有一点是不一样的,挖掘机是工程机械,要求的是力量和速度,这就意味着高冲击,通常配的是液 ...

大虾再问一点,
我这个思路和公式是对的吧?
因为没有书籍,都是从网上查阅的文档,对准确性不太肯定

网友:
怎么会找不到书籍,只要是一般的计算都有书籍可以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虾再问一点,
我这个思路和公式是对的吧?
因为没有书籍,都是从网上查阅的文档,对准确性不太肯定

晚上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帮你看看。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