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编程反铣怎么操作

楼主(2018-06-12):
UG8.0编程反铣怎么操作

网友:
选择顺铣、逆铣就行啊

网友A:
SW有这项估计UG也差不多吧,楼主说的不会是反镗吧?

网友(点评):
SW 的 编程在哪儿调出来的

网友(点评):
sw本身是没有加工模块的,加工模块是由他的合作公司提供,需要再安装软件,功能嵌入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有这项估计UG也差不多吧,楼主说的不会是反镗吧?

反镗怎么操作呢    抱拳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镗怎么操作呢    抱拳

加工下面的台阶孔(小孔60,大孔80)

网友(点评):
机床本身不是带背镗指令 可以去看看 机床自带的操作手册吗!!!!老铁

网友(点评):
这种简单编程 还去上电脑编 难怪技术不长进

网友(点评):
这种类型零件不适合反镗,应该用T型刀铣

楼主:
反镗怎么加工???

网友:
我们车间现场是尽量避免逆铣的,因为顺铣时的平均切削厚度大,切削变形较小,与逆铣相比较功率消耗要少些(铣削碳钢时,功率消耗可减少5%,铣削难加工材料时可减少14%)。

网友(点评):
你这说法不赞同。真不知道你的数据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数据其实车间现场工艺员给的哦,虽然我也不是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