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更换为加工中心如何规划和选用?

楼主(2018-06-12):
请教大神,公司拟将老式的普通加工设备淘汰掉,更换为加工中心,老式加工设备有2台铣床,2台车床,2台钻床,请问要从哪些方面考虑,如何选用哪种加工中心来替代?谢谢

网友:
老设备可以留着加工简单的单件的零件啊

网友A:
加工中心在布局设计初期,对总体布局及规划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明确设备与工艺、设备与生产计划的关系,设备布置须保证工艺流程的合理运行;同时要兼顾物流关系的合理配置,组织好物流、人流、信息流;确保物料运行畅通无阻并且距离最短,避免交叉往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在布局设计初期,对总体布局及规划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明确设备与工艺、设备与生产计划的关系,设 ...

谢谢  这些大概也都明白  但是具体实施好像不知道如何起头?

网友:
需要哪样功能上哪样,并不是所有的活数控都出效率的。首先得懂机械,懂工艺,才能合理选用布局。

网友:
老设备不要卖掉了,也卖不了多少钱,做粗加工性价比比加工中心高

网友:
普通设备应该作为粗加工设备,加工中心作为精加工设备使用,正常情况两台加工中心,一台数控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国产的什么品牌质量好一些?

网友(2018-07-27):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国产的什么品牌质量好一些?

南昌佳时特S系列加工中心还不错,精度很高,效率也高

网友:
根据你工厂布局与加工产品特性来选购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