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烙铁去熔焊塑胶问题

楼主(2018-06-12):
如题,用电烙铁去熔焊塑胶时会粘住一点点,有什么好的办法?求大佬指点!

网友:
电烙铁是不适合融胶的,建议楼主采用其他火焰加热的方法。

网友A:
塑胶的话 想热熔枪这种 都是通过加热的

网友:
可以隔一张高温纸

网友:
非要这样就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胶的话 想热熔枪这种 都是通过加热的

嗯嗯,应该采用热熔枪。

网友B:
特氟龙胶带,不过要看温度去到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氟龙胶带,不过要看温度去到多少度

300-450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