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更换为加工中心如何规划和选用?

楼主(2018-06-13):
请教大神:
1,公司拟将老式的普通加工设备淘汰掉,更换为加工中心,老式加工设备有2台铣床,2台车床,2台钻床,请问要从哪些方面考虑,如何选用哪种加工中心来替代?
2,新购买的加工中心需要用机械手或桁架来进行自动取放,有没有此类供应商介绍?

网友A:
一抓一大把

网友B:
好像楼主加入机械行业才2天。

网友C:
第一,考虑地方,买多了也放不下
第二,考虑配套。比如有些机床要求供电质量,因此要配电子稳压器。还有要空调等。当然仅仅是换老旧机床可能没有这些问题。不过换刀应该都要考虑(还是地方)
第三,生产效率,加工范围等等

首先搜集说明书等,仔细按照现在的要求决定买什么
钻床,如果没有特殊的零件,好像不用数控。如果有孔板一类的零件可以考虑
“要用机械手或桁架来进行自动取放”,供应商肯定有。以前有FMS。但是,这样用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大批量生产,一个是小批量生产
用于大批量生产,是一条自动生产线。那可就贵了。看你一楼的介绍,不像
用于小批量生产,那就是柔性生产,更贵。而且几台床子配柔性物流线,有必要吗?就算有钱,后期的使用需要水平高的工程师,能保证留得住人吗?不知到底要生产什么东西,如果是产品品种变化不大,可以考虑多工位机床,数控(也就是不必买通用的数控车、数控铣)。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就是干这事的。只是大连机床厂出事了,有没有受到牵连到,不知道。这东西伺候起来比FMS要容易,但也不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楼主加入机械行业才2天。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考虑地方,买多了也放不下
第二,考虑配套。比如有些机床要求供电质量,因此要配电子稳压器。还有要 ...

谢谢分享  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抓一大把

介绍一下   坐标江西

网友:
打包给我们 无虑无忧

网友D:
设备有2台铣床,2台车床,2台钻床. 目前这个设备状况,你配一台卧式加工中心,两台小立加或者小龙门加工中心,然后配一台数控车即可满足现有的生产需求。设备网上很多,西门子或者法拉克系统。加工中心国产的最好别用,故障多,还达不到精度。数控车可以用广数。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有2台铣床,2台车床,2台钻床. 目前这个设备状况,你配一台卧式加工中心,两台小立加或者小龙门加工中 ...

谢谢分享!

网友:
1、选用加工中心需要考虑加工的零件行程和精度,大零件用大行程的加工中心,公司业务主要加工的零部件精度要求如何,精度要求高的话,设备是要考虑性价比的,预算很重要
2、桁架机械手是很好用很快捷,对加工数量不大的企业真心用不上的,国内的桁架机械手厂家有新松、金石,国外的有费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