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旋转正负十度怎么设计

楼主(2018-06-13):
架子是Q235 中间这层型材架设计成旋转的,现在角度是十五度,旋转角度正负十度,方便人工操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隔层中间有一按压式开关控制两端插销的伸缩,

类似文件柜门锁的机构,可以弹簧复位

架子两则配合多组销孔以满足不同角度

同时设置硬限位保证隔层不会完全落下

网友:
这个不难啊。

楼主:
是不难啊,但是现在没什么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层中间有一按压式开关控制两端插销的伸缩,

类似文件柜门锁的机构,可以弹簧复位

这个有些繁琐,工装要求要在旋转范围内任意停止固定使用

网友B:
淘宝任意停
不过承重只有几公斤
可以参考人家的结构自己做

网友:
回转气缸+一个按钮控制电磁阀

网友:
开槽+插销

网友C:
底板中间放个轴,中间旋转,两边两个凸轮带个手动抱紧。

网友D:
你这个旋转是固定死的还是可动的?如果是定死的为了可调,可以做个钣金件呀, 开个槽孔能固定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旋转是固定死的还是可动的?如果是定死的为了可调,可以做个钣金件呀, 开个槽孔能固定一下不就行了 ...

到操作舒适的角度之后固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任意停
不过承重只有几公斤
可以参考人家的结构自己做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板中间放个轴,中间旋转,两边两个凸轮带个手动抱紧。

手动抱紧怎么抱?要随时停止,且能锁死不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