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代替38CrMoAl钢板的材料

楼主(2018-06-13):
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38CrMoAl的钢板吗?现在供应商说全国都找不到38CrMoAl的钢板,量少又不好定轧,42CrMo可行吗?

网友:
从使用工况,力学性能,机械性能和你或许用的到的热处理方面分析看能不能做材料代用?不知道你用在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Cr12MoV

你的是工具钢,人家的是氮化钢,热处理工艺会不一样

网友:
你要做啥 你要是需要氮化后耐磨 尺寸稳 肯定是38CrMoAlA好啊

网友:
得看使用工况吧

网友:
专门百度了一下。学习了
38crmoal是高级氮化钢,具有高耐磨性,高疲劳强度和高强度特点。主要用于热处理后尺寸精确的氮化零件,或各种受冲击负荷不大而耐磨性高的氮化零件,如镗杆、磨床主轴、自动车床主轴、蜗杆、精密丝杆、精密齿轮、高压阀门、阀杆、量规、样板、滚子、仿模、气缸体、压缩机活塞杆,汽轮机上的调速器、转动套、固定套,橡胶及塑料挤压机上的各种耐磨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