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机构电机选型

楼主(2018-06-13):
如图的旋转机构,进行180度翻转,总重量200kg,与电机减速机相连的轴径φ28,该如何计算选择合适的电机和减速机额?求大神相助!

网友A:
旋转到位时间?
重心偏离旋转轴的距离?
定位精度?
单向旋转还是往复旋转?
这些都没交代,无从算起

网友:
还差几个尺寸,第一:旋转中心距离转台的长度。第二:旋转有无要求时间多久?具体需要大神解答了

网友B:
这种结构很简单,也就是双座式变位机。没那么复杂。第一,确定已知参数 回转角度180°,回转半径R多少?重复定位精度多少?转轴转速r/min,一般3-5,负载200KG,电机转速1500或3000,第二,根据已知条件分配速比,选型计算,电机,减速机,回转支承等,然后校核。结构受力分析。

网友C:
哈哈,当年我也设计了一个旋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当年我也设计了一个旋转机构

感觉我这个机构和你的很像啊,不知道大神你有没有相关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到位时间?
重心偏离旋转轴的距离?
定位精度?

旋转到位时间大概也就3-5秒钟,180度往复旋转的,也就是针对夹具正反面进行操作,重心偏移旋转轴距离的话因为机构带配重重心不知道该如何确定,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到位时间大概也就3-5秒钟,180度往复旋转的,也就是针对夹具正反面进行操作,重心偏移旋转轴距离的话 ...

如果你对旋转时间要求很低,配重做的足够好,重心在旋转轴上,就可以考虑普通电机+缓冲+硬挡的方式
相反,那就要使用伺服电机,大功率伺服的转速都很低,基本在2000~3000 rpm,

1.根据这个转速和你需要的转速,初步选定减速比
2.再计算惯量比来确认一下选定的减速比是否合适,如果太大,重新选减速比
3.根据转动到位时间确定最低加速度,然后结合转动惯量,校核电机的扭矩,这个过程需要考虑负载的偏心,各部分摩擦扭矩,外部作用力等等

如果这三步都做完了,并且都合适,选型结束。任何一步有问题,返回到第一步,再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很简单,也就是双座式变位机。没那么复杂。第一,确定已知参数 回转角度180°,回转半径R多少?重 ...

回转半径450mm,重复定位精度的话我也不清楚该怎么计算,大神你知道该怎么计算吗?大致的就行

网友:
又没有图纸呀,能以图纸吗,想练习一下

网友:
看着模型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