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问题

楼主(2018-06-13):
图示白色为旋盖,(内圈下部有螺纹,起固定作用),旋盖顺时针拧紧在电机轴上,电机逆时针旋转,旋盖内圈的棘轮防止高速震动的情况下旋盖松退,但是出现问题是,电机转速升高时,旋盖自己一格一格的顺时针拧紧,想请教下大家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8-6-13 13:53):
现在的问题从之前的防松,便成了还需要防紧

楼主:
是否跟电机旋向有关

网友:
电机甩起旋盖

网友A:
旋盖螺纹安装于电机轴上,顺时针转动旋盖、逆时针转动电机轴、棘轮机构又不让旋盖逆时针松退,这样电机加速过程靠旋盖的惯性力拧紧旋盖,有什么问题么?没看懂题主想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盖螺纹安装于电机轴上,顺时针转动旋盖、逆时针转动电机轴、棘轮机构又不让旋盖逆时针松退,这样电机加速 ...

想问下解决方案,电机改成顺时针能解决这个现象吗,不想让旋盖越来越紧,转完还要拧下来

网友B:
弹簧买短点,或弹力减小点(弹力太足了),或棘轮坡度角改小点,还是换个弹簧快和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买短点,或弹力减小点(弹力太足了),或棘轮坡度角改小点,还是换个弹簧快和方便

弹簧弹力试过几档,发现影响不大。

网友C:
其实防松没必要用这样的结构啊?防送的方式多的很,我不明白。如果要改,可以增大每个齿的间隔距离,外圆不变,齿数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防松没必要用这样的结构啊?防送的方式多的很,我不明白。如果要改,可以增大每个齿的间隔距离,外圆不 ...

想请教下还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增大齿间距我也发出去做了,过两天看效果,实在不行棘轮直接改成销轴,两边都挡住,转完之后再把销轴拉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解决方案,电机改成顺时针能解决这个现象吗,不想让旋盖越来越紧,转完还要拧下来

我觉得顺时针与逆时针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可以试试快卸销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