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师常用工具有哪些?

楼主(2018-06-13):
       大家工作中能经常用到的工具有哪些,我使用最多的就是卷尺和游标卡尺。偶尔玩玩电,还有一个万用表。如果设计一个机械工程师的工具箱,应该都有什么。准备弄一套工具以后工作中用自己的,比较方便。

网友:
测量用具:卷尺、游标、内外径千分尺(表)、螺旋测微器;常用规格的螺丝刀、必须设计手册等等

网友:
应该有个空间,放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首先:要是你的工作贴近车间或者是车间技术,那么需要贴近你技术的专业指导书籍,必然各类工种手册、计算说明等。机械手册不一定全套。
第二:还是看你的工作性质,备1,3,5m卷尺,十字、一字螺丝刀,6,8,10寸活扳手,加工件则卡尺,百分表、塞尺也可以有,电笔、万用表,弄个钳形电流表也行。
第三:最重要的是手套~~~~

网友:
游标卡尺,卷尺,外径千分尺,杠杆百分表,塞尺,手套,内六角板子,十字改锥,一字改锥,套筒板子一套,角磨机(配切片,打磨片,剖光片),手电钻(配常用钻头,丝锥,磨头,批头),小台钳。。。

网友:
笔记本电脑、盒尺、卡尺、内径千分尺

网友:
最趁手的工具都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不干设计了我的百宝箱也丢了。

网友:
手机
可以安装很多的应用软件,比如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的,各种计算软件,看CAD图纸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