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旋转轴不在重心物体的转动计算

楼主(2018-06-13):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很困惑。用一根与地面平行的轴带动重物旋转,旋转中心不在重物重心上。计算扭矩时,是否既要满足转动惯量扭矩,又要满足负载扭矩?负载扭矩直接用重力乘以力臂(重心到旋转中心的距离)是否太大了?因为一旦开始旋转后,有一部分重力就变成动力了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要这种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这种公式??

转动惯量我是用creo直接算出来的,我是想问负载力矩怎么计算?一旦物体克服转动惯量扭矩开始旋转后,重力开始产生负载扭矩,这个负载扭矩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B:
给你两个图  自己琢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动惯量我是用creo直接算出来的,我是想问负载力矩怎么计算?一旦物体克服转动惯量扭矩开始旋转后,重力 ...

负载扭矩好像要看你用什么东西带动的吧,看你是伺服马达,或者步进,或者普通减速电机,计算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好歹给个图啊,从哪里转到哪里?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速度要求。重量,力臂。为什么很多人问的问题总是条件不充分。

楼主:
图示圆盘,重量100Kg,重心是B,旋转中心是A,力臂AB长100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两个图  自己琢磨

大侠,第一个图看明白了。
纵轴是电机输出扭矩,横轴是时间。启动的时候不是从零开始,应该是电机的电磁保持扭矩。之后扭矩周期性变化,应该就是由于重心不在轴线造成的。最后的负向扭矩,表示电机在刹车

但是第二张图完全没明白。转动惯量表示负载在圆周方向的惯性,负载定了以后,转动惯量也就定了。如何会有周期性变化?

网友(点评):
惯量趋势是什么啊?我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给个图啊,从哪里转到哪里?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速度要求。重量,力臂。为什么很多人问的问题总是条件 ...

具体结构及参数已上传,您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扭矩好像要看你用什么东西带动的吧,看你是伺服马达,或者步进,或者普通减速电机,计算应该是不一样 ...

我要用普通减速电机,具体图纸已上传,麻烦帮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两个图  自己琢磨

没有看懂第二图,请不吝赐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