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液压机液压缸杆与活动梁连接

楼主(2018-06-13):
怎么连接?解释下或给个简图,或者说按吨位大小结构又有区别,也说下,谢谢。

网友A:
1.活塞杆端部车外螺纹(粗牙);
2.做一中间过渡连接法兰,车内螺纹(连接活塞杆),四周安装孔若干;
3.活动梁中心贴厚板,焊后铣平面,加工内螺纹若干(连接过渡法兰)。
注:力传递不要靠螺纹,靠轴肩施加,所以端部螺纹尽量做小(轴肩换面积尽量大)
再不明白有空贴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活塞杆端部车外螺纹(粗牙);
2.做一中间过渡连接法兰,车内螺纹(连接活塞杆),四周安装孔若干;
3. ...

非常感谢你耐心回答,但第三点还是没太懂
要焊接板到中间板的目的不清楚,我本来觉得可以在中间板上打螺纹孔直接与法兰连接
另外力不能承受在螺纹上是有道理,但活塞杆的螺纹应该是标准的吧,如果我用JOB-100的液压缸,那他的活塞杆就是固定死的,牙是M40*2.0,轴径50,还倒了个角,理论单边台阶也只有5了,所以没太懂,有时间帮忙画个草图解释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林柱?我看过一本 中小型液压机设计计算 下册 你可以找找看啊

谢谢,我说的不是格林柱,是中间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耐心回答,但第三点还是没太懂
要焊接板到中间板的目的不清楚,我本来觉得可以在中间板上打螺 ...

昨天去展会了,没看到,抱歉--第三点就是你说的法兰连接,我说是中心板焊接到活动梁上,不是连接法兰,贴个草图。另外如果是标准油缸,你计算下轴肩环面积、环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去展会了,没看到,抱歉--第三点就是你说的法兰连接,我说是中心板焊接到活动梁上,不是连接法兰,贴 ...

非常感谢,接下来需要考虑法兰转到台阶固定孔的对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接下来需要考虑法兰转到台阶固定孔的对位问题

对的,这种结构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很多都是配打孔。其实活塞杆位置可以不做螺纹,而是做两个螺纹孔;连接法兰中心做盲孔,端部开两个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种结构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很多都是配打孔。其实活塞杆位置可以不做螺纹,而是做两个螺纹孔;连接 ...

明白了,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