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13):
C盘不够用,两个sw文件夹能删除一个嘛?删哪一个?求指点!能直接删除吗?

网友:
如果是安装文件,不能删除,删除软件就不能用了,所以把非安装文件删除, 查一下路径确认一下;

两个都是备份文件,保留安装过的,放心;版本不一样,保留高版本吧。

网友:
安装腾讯电脑管家  可以用里面的工具将C盘扩容

网友:
都删了,重装

网友(点评):
这个有困难,有几张盘记不得是哪张好用啦😩

网友:
一个是低版本,一个是高版本的,看你要用哪一个

网友(点评):
俺只用一个版本2016X64的,🙏

网友:
删除没2的。那个没用了。

网友:
用分区软件解决。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上面的是旧版本的文件,如果不用旧版软件就可以删除了。还有就是如果重装的时候,选择了“新建toolbox文件夹”,上面的文件也是可以删除的

网友:
从这个软件讲
我外行
不过有个麻烦点的办法(因为solidworks的文件夹想必十分大)
就是把其中一个文件夹剪切到其他位置
看软件是否能操作
能操作则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