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夹具求助

楼主(2018-06-13):
       现在有圆环形的产品,要求做一副夹具通过撑内孔的方式夹取,圆环内孔为50-350mm,重量35kg,夹取时温度为300度
       由于夹具置于机械手上,所以总长不得超过300mm,总重10kg以内,夹取要求在0.5s之内完成

       现在考虑用类似于车床三抓卡盘的方式夹取,请问这个结构合适么,什么材料能耐高温同时较轻,执行元件怎么和机械结构隔热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给KUKA做的一套锻压件上下料的,温度是600°,气液增压缸,夹爪直接上45#,都4年了,稳妥妥的。你这个300°不是事啊。重量的话,这个,随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KUKA做的一套锻压件上下料的,温度是600°,气液增压缸,夹爪直接上45#,都4年了,稳妥妥的。你这个300 ...

温度是不高,我不是怕夹爪有问题,我怕电器元件靠的太近,会影响寿命,而且考虑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是不高,我不是怕夹爪有问题,我怕电器元件靠的太近,会影响寿命,而且考虑重量

没多少问题的,我那时候检测也怕出问题,所以信号点给的是测温枪,测温枪收到信号才会动作。

网友:
上陶瓷夹具

网友B:
夹具上加石棉垫片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上加石棉垫片就ok

之前有看过PEEK,这个材料好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看过PEEK,这个材料好像不错

peek 要添加30左右的玻璃纤维作为热改性强化剂,300℃的高温会加速peek的热解,所以需要定期更换或者在设计时加大接触面厚度

网友:
不如在元器件外部增加一个包围,保证元器件远离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