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动画怎么做,求大神

楼主(2018-06-13):
虽然做了两年左右的设计,但是动画仿真依旧不会。求大神们解答一下怎么做稍复杂的仿真。甚是感激。

图示为一台自动机。有X轴,Y轴,Z轴,W轴(调宽),三段送料,顶料。怎么依次完成仿真动作。

补充内容 (2018-6-14 08:18):
补充一下 是Solidworks 软件

网友A:
不慌,运动仿真全靠手动拉

网友:
我只会简单一个动作的动画仿真,给他加个力,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
网上有单动作和复合动作的教程,不会很难,只是比较繁琐

网友B:
你是要做仿真还是要做动画?打哪指哪和指哪打哪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楼主是需要做UG运动仿真吗?我这边有一系列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慌,运动仿真全靠手动拉

是吗?我现在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需要做UG运动仿真吗?我这边有一系列的资料。

谢谢。我用的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做仿真还是要做动画?打哪指哪和指哪打哪还是有区别的

做仿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仿真吧。

你这个模型,动画好做,仿真稍微复杂,要设定很多接触定义还有环境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