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W的问题

楼主(2018-06-13):
如图所示,用测量工具测量两个面距离时经常只点到线,要点很多次才选到面,以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最近才出现经常选不到面情况,是不是设置问题,还是电脑问题?

网友:
有没有开启过滤?

网友A:
隐藏所有线试试

网友B:
看下拾取过滤器、零件透明度的设置

网友:
SW的过滤器非常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所有线试试

隐藏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拾取过滤器、零件透明度的设置

都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