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3.0中如何调用零件参数赋值?

楼主(2018-06-13):
如图所示,零件参数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参数A和B
请问如何定义B的值,才能使B调用A的赋值.
试过了用"&A"或者"&$A"定义都没效果...

网友A:
加关系

网友(点评):
问题已经解决.1.加关系 2.刷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关系

请指教,如何加?
本人CREO小白...

网友(点评):
你百度下参数化齿轮怎么制作,跟着教程一步一步来就理解了

网友(2022-08-21):
结合参数匹配关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