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氮气弹簧位置的确定

楼主(2018-06-13):
        各位大侠,最近用到氮气弹簧,但不知道具体安装位置该如何计算,无奈只能做两个活动块来根据实际调节,但过后思考许久,总想弄明白怎么计算的,望各位指教,

网友A:
图中的弹簧装法貌似始终是趋向开启的,不能锁定。因为三点三角形始终在同一侧。

网友B: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确定安装位,示例如下:

气弹簧的软件选型时参数需要连接ACE数据库,因此不对外。您可以提供相关参数,ACE协助选型。

网友:
理论力学,平面汇交力系。

网友C:
直接点装配模拟位置应该挺准的,最多做成一端可调,一端固定。
实在要计算,把角度、长度等参数列出来,关系应该也不复杂。

网友:
这个根计算没关系吧,主要还是机构的旋转与拉伸是否会出现卡顿现象,保证整个机构顺畅运行是关键此类机构我主要在软件里面仿真模拟其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点装配模拟位置应该挺准的,最多做成一端可调,一端固定。
实在要计算,把角度、长度等参数列出来,关 ...

关系也不简单 我一般直接用绘图法

网友D:
你这个安装角度是不对的,会闭合不稳,因为总有一个沿着打开方向的力,除非前面安装锁扣,计算请看这2篇文章
【标准气弹簧在厢式车门上的安装】百度文库
【气弹簧的刚度计算与安装位置研究】百度文库

网友E:
气弹簧关闭之后会有个自锁的存在,虽然结构没有自锁的机构。用的是弹簧自己的力量实现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确定安装位,示例如下:

谢谢指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弹簧装法貌似始终是趋向开启的,不能锁定。因为三点三角形始终在同一侧。

理论上来说盖子压下来的时候气弹簧会有一个自锁点,但不知道具体这个位置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点装配模拟位置应该挺准的,最多做成一端可调,一端固定。
实在要计算,把角度、长度等参数列出来,关 ...

关键是要考虑到盖子开合时的一个人机要求,模拟反法感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安装角度是不对的,会闭合不稳,因为总有一个沿着打开方向的力,除非前面安装锁扣,计算请看这2篇文 ...

谢谢,我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弹簧关闭之后会有个自锁的存在,虽然结构没有自锁的机构。用的是弹簧自己的力量实现自锁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安装角度是不对的,会闭合不稳,因为总有一个沿着打开方向的力,除非前面安装锁扣,计算请看这2篇文 ...

好,研究研究论文

网友F:
这是一个小问题,但是要研究明白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要确定你的应用种类,通常有几种

1. 自动打开
2. 辅助打开

这两种应用的区别在于,自动打开需要锁定机构,锁定解除之后,翻转部分会在氮气弹簧作用下自动打开,这个应用相对简单,只需考虑闭合过程中人的拉力是否足够就可以
辅助打开应用,通产没有自锁机构,这个应用比较复杂。需要同时考虑开启时人手的输出,闭合时人手的输出,具体还分两类
1. 氮气弹簧输出扭矩存在变向。刚开始打开时为阻力,打开到一定角度变成动力。多见于翻转部分竖直安装,或者很轻的水平安装
2. 氮气弹簧输出扭矩始终为动力。这种应用最常见

具体是哪一种,需要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确定安装位,示例如下:

有相关软件吗,麻烦发一份,577186297@qq.com

网友(点评):
软件联系数据库才能用,有需要联系ACE工厂或者代理商(比如我)*_*。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小问题,但是要研究明白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要确定你的应用种类,通常有几种

谢谢指教,这个架子为自动打开机构,闭合时有插销锁住,拔开插销,人很轻松就可推开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个架子为自动打开机构,闭合时有插销锁住,拔开插销,人很轻松就可推开盖子,

no,no。你的应用还是辅助打开。
自动打开的应用是锁定机构解除之后,会自动弹开。

网友:
学习了,原来都是随便装的

网友:
计算不复杂,基本看到弹簧选型手册就能搞定。支撑的结构件的受力这个自己有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