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一百八十度,到位后,正负十度调节

楼主(2018-06-13):
这种工装,中间的大板跟随转盘旋转180度,现在客户要求到达位置后,需要能够调整角度,正负十度,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10°内是任意调节还是只要这两个极值?

网友B:
右边挡板那做一个±10°的弧形槽,但是中位(0点位置处在±10°的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内是任意调节还是只要这两个极值?

任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挡板那做一个±10°的弧形槽,但是中位(0点位置处在±10°的中位)。

这样怎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挡板那做一个±10°的弧形槽,但是中位(0点位置处在±10°的中位)。

怎么固定?

网友B:
在支架上固定做一个弹簧销,当要转动时,把弹簧销抽出来;当转到合适角度时,手松开弹簧销卡在弧形槽里。但是,连续调节的每一个角度怎么控制?也就是怎么知道它旋转了多少度?开始理解成只要±10°两个端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支架上固定做一个弹簧销,当要转动时,把弹簧销抽出来;当转到合适角度时,手松开弹簧销卡在弧形槽里。 ...

不需要知道他转了多少度,只要到位之后角度可调(此角度调节是为了人工操作舒适)。弹簧销的话无法实现任意停啊,只能点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知道他转了多少度,只要到位之后角度可调(此角度调节是为了人工操作舒适)。弹簧销的话无法实现任 ...

我可能说的弹簧销的词不对,记不起那个结构的名字。想想给你怎么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说的弹簧销的词不对,记不起那个结构的名字。想想给你怎么描述。

帅锅,想好了没?

网友C:
建议在从动力侧增加一个硬限位做为支持角度定位,从而调节达到你所需的角度。

楼主:
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这个是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从动力侧增加一个硬限位做为支持角度定位,从而调节达到你所需的角度。

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这个是手动的

网友:
用涡轮蜗杆 全程调不就得了  这受理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帅锅,想好了没?

就是这种结构的。转动时把销钉抽出来,转到位置时,手松开,靠弹簧回弹回去。弹簧和限定的限位的地方你得设计下。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中间的那块板是跟随转轮一起运动的。但是现在客户要求中间的板能跟随转动的同时,也可以微调角度是吗?
假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可以让中间的板连接处改为活动连接(加轴承座)。然后将轴的两端加工出牙纹,然后锁螺母和压板,再增加限位机构,应该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吧?

网友E:
看需要受力大小了  受理小可以加个这样的零件   再加个螺栓固定在机架上 需要调位置是将螺母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F:
要有传动中介,起精调和锁定作用。

网友G:
这突然觉得还挺复杂

网友H:
气缸或齿条可以考虑

网友:
手动调节的话可以在零点位置±10度范围内开一个圆弧槽,当飞轮到达该区域时弹簧定位销自动落入圆弧槽中,使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转动,至于在这个范围内的任意调整定位可以采用凸轮机构实现无极调整。

网友I:
楼主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种结构的。转动时把销钉抽出来,转到位置时,手松开,靠弹簧回弹回去。弹簧和限定的限位的地方你得 ...

这个承受不了100公斤的力吧?而且无法实现在可调范围内随时停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需要受力大小了  受理小可以加个这样的零件   再加个螺栓固定在机架上 需要调位置是将螺母拧紧就可以了

单纯拧紧螺母的的话,会不会固定之后还会晃动?毕竟中间的板上称重三百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有传动中介,起精调和锁定作用。

什么样的传动中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突然觉得还挺复杂

其实不怎么复杂,只是因为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气缸或齿条可以考虑

这个只用简单的机械机构,客户提了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这种调节螺母不知道能不能锁的紧,中间大板称重差不多300斤,到时会不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调节螺母不知道能不能锁的紧,中间大板称重差不多300斤,到时会不会晃动?

这样呢??

网友J:
像是烤羊肉串的

网友K:
楼主好,是不是这个正负10°范围不是每次都调整,就是偶尔调一下,可以考虑胀紧套和29楼的弧槽孔,结构简单,功能明确,锁紧力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是不是这个正负10°范围不是每次都调整,就是偶尔调一下,可以考虑胀紧套和29楼的弧槽孔,结构简单 ...

这个要看工人的主观感受了,舒适就行。不过应该是偶尔调整一次

楼主:
这样怎么调啊?能实现随时锁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是烤羊肉串的

羊肉串咋考的?我没见过哎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样怎么调啊?能实现随时锁紧吗?

就是和我上次贴的图一样,只不过手动锁紧螺丝用四个,可以两边都用,这样是不是就8个锁紧螺丝了,应该稳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和我上次贴的图一样,只不过手动锁紧螺丝用四个,可以两边都用,这样是不是就8个锁紧螺丝了,应该稳 ...

这样太费事了,每次调整都要送八个螺丝,一松一紧就是十六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是不是这个正负10°范围不是每次都调整,就是偶尔调一下,可以考虑胀紧套和29楼的弧槽孔,结构简单 ...

这种涨紧套?

网友K:
你选个样本看下技术参数,张紧套和中间板固定连接,中间和你的转动轴通过胀紧连接,这个扭矩可以达到很大的,其实29楼的两个侧板8个螺栓加弹垫连接,直观感觉也可以的,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选个样本看下技术参数,张紧套和中间板固定连接,中间和你的转动轴通过胀紧连接,这个扭矩可以达到很大 ...

现在转动的部分我已经设计好了,主要是在完成调节角度之后如何实现固定锁紧?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转动的部分我已经设计好了,主要是在完成调节角度之后如何实现固定锁紧?

八个调整螺丝太麻烦了,试想如果工人觉得这个角度不舒服,需要微调一下角度,那工人就需要松开八个螺丝,然后在拧紧八个螺丝,耗时耗力

网友L:
还是配个涡轮蜗杆减速机,也是手动的。随意转,能自锁。中间转动部那么重,如果偏心,直接手动去转扭矩还是有点力的。

网友M:
弄个端面棘轮,用弹簧预紧,位置到了,一把大扳手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中间的那块板是跟随转轮一起运动的。但是现在客户要求中间的板能跟随转动的同时,也可以微调角 ...

抱歉啊,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旋转到位之后会有插销,销住,周就不转了,然后微调中间板角度,应该从轴与板连接处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弄个端面棘轮,用弹簧预紧,位置到了,一把大扳手拧紧

棘轮,那能回转吗?

网友(点评):
端面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承受不了100公斤的力吧?而且无法实现在可调范围内随时停止啊?

零件的细节和强度自己要重新设计,主要看结构能不能实现。挡板上开弧形槽,槽深有一点深度就可以,不用打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的细节和强度自己要重新设计,主要看结构能不能实现。挡板上开弧形槽,槽深有一点深度就可以,不用打 ...

这样只能实现特定点调整,不能实现任意位置定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的细节和强度自己要重新设计,主要看结构能不能实现。挡板上开弧形槽,槽深有一点深度就可以,不用打 ...

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实现在15°±10°范围内任意位置的调节,固定,需保证不会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配个涡轮蜗杆减速机,也是手动的。随意转,能自锁。中间转动部那么重,如果偏心,直接手动去转扭矩还是 ...

减速机客户肯定要用进口的,成本高啊。而且我没用过减速机,帅锅能否说一下这个减速机是怎么用的?

网友N:
我怎么感觉越讨论越麻烦呢,不知道原来转到位是怎么锁定的,把锁定的固定端改成活动的装个涡杆减速机调节,或者自己造个扇形涡齿轮,配个涡杆调节,这样和原有操作不干涉,还能微调。

网友:
定位用一个弹簧销,加紧可以搞一个肘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怎么感觉越讨论越麻烦呢,不知道原来转到位是怎么锁定的,把锁定的固定端改成活动的装个涡杆减速机调节, ...

能否画个简图?帅锅!

网友O: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O: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同上

网友:
看的好累。

网友:
昨天就看到楼主的提问了,今天看来是改进了,结果如何啊?

网友P:
两层结构,一层调±10°的,一层转180°的。

网友Q:
是转了以后手动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两层结构,一层调±10°的,一层转180°的。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转了以后手动调节吗?

两种产品,板的上下两面各一个,先旋转180,换产品后,再微调角度,使得调整到一个工人操作感觉舒适的角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棘轮,那能回转吗?

不懂,没用过棘轮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羊肉串咋考的?我没见过哎

LZ是来自火星吗?

网友R:
所有过程都是手动吗,调整到位需要锁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所有过程都是手动吗,调整到位需要锁死吗?

手动,到合适的位置之后要锁死,因为上面承重三百斤左右,不锁死会愰,换言之,在合适的角度范围内,要实现随时停止

网友R:
引用 楼主:
手动,到合适的位置之后要锁死,因为上面承重三百斤左右,不锁死会愰,换言之,在合适的角度范围内,要实 ...

你的设备本身就是手动的180°旋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做好最后±10°限位锁死就好了。然后锁死需要简单快捷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设备本身就是手动的180°旋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做好最后±10°限位锁死就好了。然后锁死需要简单快 ...

其实它分两级,前面一百八十度旋转是换产品,换过产品,大板倾斜角度是15度,也就是操作角度是15度,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角度不舒服,所以邮需要另外调整大板±10°,但是这次微调,外侧的圆板不能转(与轴连接的板),也就是只能从大板与圆板之间考虑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设备本身就是手动的180°旋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做好最后±10°限位锁死就好了。然后锁死需要简单快 ...

16楼的帅哥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你可以看下

网友(2018-07-24):
引用 楼主:
不懂,没用过棘轮

微调 转角度,涡轮蜗杆控制好,精度高。

网友:
若果说任意位置都要调节 并保持   建议加个大减速比减速机   手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