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表面处理后需要防静电

楼主(2018-06-13):
铝件表面怎么处理可以防静电?ESD<±15V,亮银,氧化,硬氧都不行,有那个大侠能告知一下。

网友A:
铝是导电的,有静电?

网友B:
镀防静电特氟龙

网友(点评):
请问兄台,镀好铁氟龙之后,耐磨性怎么样?平面度怎么样?

网友:
二楼观点赞同

网友(点评):
而且有点贵,但是实用

网友:
用3#楼的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防静电特氟龙

你有什么特殊要求吗?镀特氟龙平面度不会特别高的,因为它的厚度不是很好控制,会有几条的误差。耐磨性,那要你怎么看了,表面处理的东西,就面上一层,你磨掉了不就没了么?所以说,如果有特殊要求,建议换材质

网友:
铝这种金属是导电的,一般不容易有静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铝是导电的,有静电?

在空气中金属铝是很活泼,很容易和氧,二氧化碳,水起氧化和原电池反应,生成白色的氢氧化铝和碳酸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空气中金属铝是很活泼,很容易和氧,二氧化碳,水起氧化和原电池反应,生成白色的氢氧化铝和碳酸铝。

受教了,期待找到好的防静电办法。

网友D:
我们的硬质铁氟龙涂层具有相对耐磨和自润滑的特点,还可防静电,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
是不是直接在铝板内部板上接个导线接地就好了?当然,只是想法,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9-01-15):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硬质铁氟龙涂层具有相对耐磨和自润滑的特点,还可防静电,就是成本比较高

不知道你们公司的铁氟龙涂层是怎么检测其防静电性能的呢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用铝件做的吸咀,放下时容易把工件带起来,吹气小了吹不掉,吹气大了会把工件吹飞,因为工件又小又薄,静电非常厉害,后来吸咀改用PEEK做,现在用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