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精密加工那些事儿

楼主(2018-06-13):
CNC精密加工,是指生产加工图纸上标注的精度高,需要精密加工设备完成。

机械加工厂家超精密加工设备主要有:CNC加工中心,精密磨床及数控车床等;CNC加工中心机床自身精度高,对精度高,复杂类,小批量零件加工有独特优势;精密磨床属于精密加工设备之一,主要是精加工,主要对淬火处理的零件加工;数控车床也是自动化加工设备,一般轴、杆、圆型类零件加工,对特殊精度要求或小批量零件加工比较有优势。

A、CNC加工工艺及工作原理
1、工序与工步的划分;对刀点与换刀点的确定;
2、加工路线的确定;加工方法的选择与加工方案的确定。
3、机床的合理选用,工件精度的多少选择不同的型号;
4、零件的安装与夹具的选择;
5、刀具的选择与切削用量的确定;
6、CNC加工零件工艺性分析,合理的加工工艺。

B、CNC精密加工的正确操作方法
首先将被CNC加工零件图上的几何信息和工艺信息数字化,即将刀具与工件的相对运动轨迹、CNC加工过程中主轴速度和进给速度的变换、冷却液的开关、工件和刀具的变换等控制和操作,都按规定的代码和格式编成加工程序,然后将该程序输入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则按照程序的要求,先进行相应的运算、处理,然后发出控制命令,使各坐标轴、主轴以及辅助动作相互协调,实现刀具与工件的相对运功,自动完成零件的加工。

C、数控机床的精度选择考虑那几个因素
数控机床的精度和加工工艺精度的不一样的,它们所表示的是数控机床的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机床的自身精度的另一个是它所加工的工艺精度。这两个原因看上去是没有相关,其实是也是相关联的。

将生产厂家样本上或产品合格证上的位置精度当作机床的加工精度是错误的。样本或合格证上标明的位置精度是机床本身的精度,而加工精度是包括机床本身所允许误差在内的整个工艺系统各种因素所产生的误差总和。在选型时,可参考工序能力kp的评定方法作为精度的选型依据。

数控精度对加工质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注意加工精度与机床精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机床刚度直接影响到生产率和加工精度,加工中心的加工速度大大高于普通机床,电动机功率也高于同规格的普通机床,因此其结构设计的刚度也远高于普通机床。订货时可按工艺要求、允许的扭矩、功率、轴力和进给力最大值,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数值进行验算。

D、精密零件加工怎么保持零件的高强度
提高零件强度的原则措施有:采用高强度的材料,对材料进行提高强度及降低内应力的热处理,控制加工工艺以减小或消除微观缺陷等;力求降低零件上的载荷;增大零件危险剖面的尺寸,合理设计剖面形状,以增大剖面的惯性矩;妥善涉及零件的结构以降低应力集中程度等。

CNC精密零件加工可进行多坐标的联动,能加工形状复杂的零件;加工精度高,具有稳定的加工质量;批量化生产,产品质量容易控制;加工零件改变时,一般只需要更改数控程序,可节省生产准备时间;机床本身的精度高、刚性大,可选择有利的加工用量,生产率高(一般为普通机床的3~5倍);机床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对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较低,对维护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

CNC精密零件加工的首要前提是工艺基准的准确,机械图纸上的基准都是用大写字母A、B、C、D等用一个特定的带圈的基准符号表示的,当基准符号对准的面及面的延伸线或该面的尺寸界限时,表示是以该面为基准。当基准符号对准的尺寸线,表示是以该尺寸标注的实体中心线为基准。

网友:
不像学机械的,像学计算机或者控制、拖动。。。。。。

网友:
这是在百度百科复制的么,看着都是课本上理论的东西。

网友:
加工中心的精度跟投入有很大关系,设备越好精度才会越高!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东拼西凑的文章呢?不会开车的厨子不是好设计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东拼西凑的文章呢?不会开车的厨子不是好设计师。

看到你的头像不由得为你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