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300件,工艺求助

楼主(2018-06-13):
本人入行不久,今天遇到批量的一件活,300件左右,如何制定合理的加工工艺既高效又能满足图纸的尺寸公差要求!求赐教!临表涕临,不胜感激!越具体越好(如何装夹如何加工)。。

网友A:
如果要是让我搞这零件的工艺,我会叼死那个搞设计的。

网友(点评):
怎么呢?一步步从胚料下料开始到加工完成也没哪个部位在实际操作中不好加工的,都是些基本的加工 工艺,同时又不互相干涉,这设计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把孔加工完,螺栓紧固到圆盘上一圈,加工。一圈可以固定13个。

网友C:
线切下料,之后的事交给数控铣了,一个不难加工的件,忘看材料了,如果是钢件可用电磁卡具,一次装卡。

网友:
铆焊下料-立铣六方-立铣粗加工凸台部分(干成直的就行),两端65°倒角-加工中心外形成品(两次调个装夹就行),两孔点窝(或者直接成品)-30摇臂钻钻孔

网友:
下料  方块  铣底面基准面  先干俩沉头孔  然后  沉头孔压装  铣外形  然后棱边倒角  然后没了

网友:
先做出方形,然后钻出孔,然后以孔定位,做一个夹具可以放很多个,具体自己去画图算,然后用压板夹紧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D:
按照这种尺寸和精度要求,批量生产肯定是亏本的买卖。建议先外形冲压冷墩,再粗加工外形尺寸,最后精加工重要尺寸。

网友:
两个孔先铣好,定位定好,这是基础,至于后面的工艺方法很多,看你想怎么加工了

网友:
先用线切割割除外形,然后绕着固定在D435圆盘上,最后整盘去车床车台阶。或者加工中心去铣。

网友E:
1.下长方形料铣六面外形,铣2-倒角,铣凸台一面台阶到圆弧边控制厚度 到图纸尺寸;2.做钻模钻孔及沉孔;3.加工中心铣R凸台和R凹槽;4.线割那个外形R弧边;

网友F:
排整圆,立车,切割,划线,铣,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让我搞这零件的工艺,我会叼死那个搞设计的。

兄弟,消消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下料,之后的事交给数控铣了,一个不难加工的件,忘看材料了,如果是钢件可用电磁卡具,一次装卡。

貌似线切割有点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整圆,立车,切割,划线,铣,钻;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下长方形料铣六面外形,铣2-倒角,铣凸台一面台阶到圆弧边控制厚度 到图纸尺寸;2.做钻模钻孔及沉孔;3. ...

效率提不上去肿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孔加工完,螺栓紧固到圆盘上一圈,加工。一圈可以固定13个。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牵扯到断续切削,估计g6的公差很难保证,这个很难弄, 还是整圆加工完内孔后切割的好

网友:
先规方,钻孔,做个工装,定位装卡一圈,立车,铣角。省钱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种尺寸和精度要求,批量生产肯定是亏本的买卖。建议先外形冲压冷墩,再粗加工外形尺寸,最后精加工重 ...

冷墩?
数量是300件还是3000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