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soft齿轮齿轮刚度曲线怎么看

楼主(2018-06-13):
大家看,下图为齿轮刚度曲线,有如下疑问请大家帮忙解释下
1.曲线的横坐标什么意思。
2.kisssoft往往能计算齿轮刚度,但是齿轮刚度多少合适?
3.kisssoft往往能计算齿轮的传递误差,但是齿轮传递误差一般在多少合适?
4.齿轮手册上没有找到齿轮刚度和传递误差,这在哪个标准中能查到?
请大家帮忙回复。

网友:
这曲线怎么弄出来的,求教

楼主:
有用kisssoft2018的联系 1462074424

网友:
横坐标是重合度呀,斜齿轮的端面重合度或轴向重合度为整数时,齿轮啮合刚度无变化。
楼主在2楼的图中,文字说明得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2018-07-13):
大家广开发言啊

网友(2018-10-08):
啮合刚度国标有计算公式,传递误差峰峰值越小,系统运行越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