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电镀后生锈

楼主(2018-06-14):
45号钢电镀后不知什么原因,生锈,那一整批都生锈,4月底做的,前两天开始发现的,这个怎么处理?拆下重镀不可能了,客户那里14号下午就出机,所有的电都装好了,怎么办?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除锈,并且做好最大能力防锈?心里有种特别的负罪感,真的很难受,当时客户说帮他赶赶,好不容易赶出来。而且自己还特别注意保护各个工序。现在心里真的很难受。觉得自己反而耽误了客户。这下真的很大件事!!!大家有没有好的法子,帮帮我,谢谢!

网友:
如果排除电镀前处理不彻底和电镀质量不过关这两个因素,分析下电镀产品所处的环境使电镀零件生锈。
面积大还是请专业公司去做。自己弄锈斑可能会原来越大。

网友A:
拿喷漆喷,我这边镀锌的有问题直接上银灰色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喷漆喷,我这边镀锌的有问题直接上银灰色喷漆

手噴漆會不會色差大,很丑!

网友:
个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是电镀前未完全除锈,导致电镀以后从内而外发生氧化腐蚀;二是电镀不彻底,仍然存在与空气接触的地方,继续锈蚀

网友:
照你的情形,只能选择3#的做法了

网友:
要除锈的话还是找专业的人士来做

网友:
不能拆下来,那就买一瓶手喷漆,选好颜色跟电镀色一样。一瓶10元左右。

网友:
能拆下来就喷砂除掉电镀层,然后再喷粉,时间比较好把握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就像楼上说的。我们以前产品是由于夏天汗渍造成的生锈,找你们采购,买和镀锌相似的自喷漆,没别的办法,会有色差。但是不明显。

网友:
用DW-40喷了之后用布擦拭,可以把表面的浮绣擦拭一下,应该可以擦掉,如果锈的很厉害,那么一定是你的车间环境有问题

至于电镀之后生锈,一个是沾水了湿度大,一个就是电镀的镍层太薄,基本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点评):
sorry,写错了,是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