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车轴一般采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8-06-14):
自治平板车,用于运输管片,车轮架在铁轨上,转弯时靠车轮内侧挤压。现在车轴经常断裂,用的Q235钢材。请问一般车轴采用什么材质?

网友:
45钢,要不就40Gr

网友:
卡车轴管Q345

网友:
这个介绍比较好,参考一下

轴材料的选择

网友:
楼上的资料不要下

网友:
看你的承载重不重了? 如果很重,那么你的轴必须经过热处理,45钢需要调质一下。 Q235是低碳钢不能调质的。  还有20GrMnTi 也是不错的,需要渗氮处理一下。Mn可以增加材料的弹性,不容易断。

网友:
2楼的45和40Cr是很常用的轴材料,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么重要的场合用Q235不太合适,怎么着也得45,再好点40cr、42crMo等

网友(点评):
应该是Q235的管子接上半轴吧,,,,

网友:
235 345 45,40cr、42crMo,看断裂情况,如果一般,45就足够。如果严重尽量别用42Cr,直接42crMo。

网友:
45#调质不行的话就40Cr淬火

网友:
Q235属于低碳钢,塑性较高,焊接性能较好,适合于拉伸、压延加工,比如,型材多用Q235;但它的强度较低,很少用于轴,即使用Q235做轴,也用在不重要的场合。

轴材料一般选用45#,65Mn,40Cr,20CrMnTi,38CrMoAl等。

网友:
45钢或者40Gr调质20°到32°之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