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螺纹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8-06-14):
RT,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下图的螺纹是牙顶的槽是怎么产生的,拜谢。M3的螺纹,牙顶有槽

网友A:
槽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搓丝板的牙底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的意义是什么?

我就是完全不清楚这个槽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搓丝板的牙底有问题啊?

内螺纹,丝锥攻出来的。
您的意见是,丝锥底部有问题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螺纹,丝锥攻出来的。
您的意见是,丝锥底部有问题造成的吗?

很有可能是丝锥底部有问题。 或者是钻底孔时出了些问题。

网友:
是不是牙顶两侧挤压形成的?

网友:
就是丝锥的刃口问题,挤压出来的,什么特殊用途!如果是M螺纹,牙型查手册!

网友:
普通挤压丝锥做出来的螺纹顶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挤压丝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