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4轴龙门架的形式将一个圆盘工件放入圆形桶

楼主(2018-06-14):
情景如下:采用4轴龙门架的形式将一个圆盘工件放入圆形桶中,工件夹持方式是用一根长杆叉取工件中心孔,可是工件与桶壁之间的间隙只有10mm,也就是我工件放进去后Z轴下降,抬升距离都只有10mm,这样可不可以做到?如果不行有什么方法解决吗?菜鸟一只,恳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做到的,没有问题。。但是必须保证工位的定位精度。

楼主:
这样是不是条件不足?就是工件质量100KG,夹具大概60-80KG,然后Z轴就是一通过伺服驱动,齿轮齿条传动的滑台,我想问的就是这种滑台从启动到停止距离只有10mm,这种工况能实现嘛?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龙门式桁架机械手跨距尺寸和伸出长度是多少?从图片上来看,尺寸比较大,因此这个精度也是很难把控的,间隙只有10毫米,做到也比较难,建议间隙尺寸是否可以放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龙门式桁架机械手跨距尺寸和伸出长度是多少?从图片上来看,尺寸比较大,因此这个精度也是很难 ...

跨度有7m,就是在间隙上无法调整,因为设备和工件尺寸是确定的。我也是感觉有风险所以来请教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的,没有问题。。但是必须保证工位的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应该是可以保证±0.1mm以内的,我是怕整体制造安装精度,以及往复误差和夹具的下绕等造成偏差,这样用了一段时间会有撞到设备的风险。我想问下箱这种一般多大间隙比较合理?

网友:
只要机械部件刚性足够,10MM的间隙是安全的,如果是运动部件刚性不好或是安装不合理、100MM的间隙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如果你的选型没有问题,龙门刚度足够,产品外形尺寸和定位特征足够精确。别说10mm,1mm都完全没问题
不要小看齿轮齿条的精度,选靠谱的品牌,+-0.02mm一点问题都没有。实在要求高,做到+-0.005mm都可以。

网友C:
10mm的精度都做不到,还敢说是机械手?。。。。。。。。

网友D:
可以的,像这种桁架类机械手可以做到定位精度0.1mm

网友E:
齿轮齿条是可以保证,理论上的,你这个跨度7米是不算太长,但是对齿轮齿条要求,电机要求较高。如果真的做成了估计报价不低的。不知道能不能把上料地方做成可升降的,然后机械手竖直方向不移动,只在水平方向移动。我觉得这样的话倒省去了机械手升降过程的时间损耗,上料地方精度不需要太高,而且这样位置更容易保证,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像这种桁架类机械手可以做到定位精度0.1mm

我知道定位一般±0.1mm是没问题的,我想知道的是定位后,我需要有一个下降,抬升的动作,也就是电机瞬间启停的运动距离只有10mm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m的精度都做不到,还敢说是机械手?。。。。。。。。

不是定位精度,是定位后我需要有一个下降,抬升的动作,也就是电机瞬间启停的运动距离只有10mm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齿条是可以保证,理论上的,你这个跨度7米是不算太长,但是对齿轮齿条要求,电机要求较高。如果真的做 ...

这个估计不行,他其实是要放进一套检测设备中去,设备是定死的

网友F:
没搞懂“定位后需要有一个下降,抬升的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搞懂“定位后需要有一个下降,抬升的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么说吧,我把工件放入到桶里后,因为是插杆叉取的工件,我需要z轴方向下降10mm把工件搁下来,然后抬升10mm,将插杆退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不行,他其实是要放进一套检测设备中去,设备是定死的

你这个真做出来的话会比较麻烦的,各方面的因素造成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其实很难达到,或者达到了造价会较高,不知道这样你客户能不能接受。还是从上下料地方入手,真不行,弄个机器人,国产的,你这个弄个小型的就行,现在也不贵的,绝对高大上。方便。国产的现在真心不贵。照你这个做的话估计价格会更高,而且精度难保证。

网友:
如果你害怕启停会出问题,那么你在设备中加上上下两个死限位,这样可以避免超出10MM的限制。不过最好是弹性的那种,终限位小于10mm

网友:
长杆叉与工件中心孔间隙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定位精度,是定位后我需要有一个下降,抬升的动作,也就是电机瞬间启停的运动距离只有10mm会不会有问 ...

这么短,选择电机的原因是什么?直接用气缸加死限位不行吗?

网友:
这样什么难的啊?

网友:
我觉得吧,既然你估计Z轴驱动没那么精细,那索性做的精细点就好了,或者用两套电机,一个粗走,一个精走,外加一套光学定位。

网友:
你这种定位精度其实不算太高,我觉得±0.1都够了,具体多少看你的要求。按我理解的,应该是需要把圆筒平稳的放上去,然后叉子上升一段退出来(不碰到工件),这种定位精度理论上来说应该齿轮齿条完全可以做到,加几个限位开关,垂直负载按200kg,刚性做好一点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夹具和z轴做成可相对移动的,物料放进桶里,夹具接触到桶了,Z轴还能往下移动。

网友:
精度到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精度应该是可以保证±0.1mm以内的,我是怕整体制造安装精度,以及往复误差和夹具的下绕等造成偏差, ...

这样的结构我们经常用,这个精度没有问题,但是保证金加工的质量和精度。。。还有电气和传感器的选型比较重要,保证稳定性。
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中心杆能否作成伸缩式

网友:
太可以了,步进电机发脉冲的精度都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