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CrNiMo热处理

楼主(2018-06-14):
材料34CrNiMo调质热处理后屈强比要求小于0.88,制造厂家现在做出来的结果值要高,已经达到0.9以上了。
是否可以调整热处理参数降低屈强比?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材料? 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说法呀?

楼主:
合金钢锻件

网友:
通过一定的淬火温度增大晶粒,增高回火温度延长回火时间,和对非平衡组织采取的临界区淬火的方式都可以降低材料的屈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