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中,为什么第一个固定件也随着后面插入的零件一起转动

楼主(2018-06-14):
各位大侠好,装配体中,如果插入新的零件装配时,单独转动此零件,按说固定零件(第一个默认件)是不应该一起转动的,目前我遇到同时转动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谢谢

网友:
你确定是在单独转动此零件,而不是旋转实体吗,别讲按说,截图证明第一个零件是固定的

网友:
笼统讲:
可以一起转,也可以不。关键在于设置

楼主:
已经解决,单独旋转零件而让固定体不同时旋转的话,操作如下:选择需要旋转的零件,按住鼠标右键即可单独旋转。

网友(点评):
。。。你真是秀了我一脸,装配体选项里有个移动零部件,打开箭头是旋转零部件,当然直接按住右键也可以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