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未定义形状边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8-06-14):
未定义形状边标准中这句话怎么理解,允许有侧凹,但是又不允许尺寸变化,怎么理解这句话,如图。

网友A:
没有特别注释的边以图形为准则,端面可以往里凹陷,
也可以理解为避空,目的就是为了端面和轴面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别注释的边以图形为准则,端面可以往里凹陷,
也可以理解为避空,目的就是为了端面和轴面垂直

这个理解,只是尺寸不变是什么意思,还有具体凹陷多少也没有明确说明。这点不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解,只是尺寸不变是什么意思,还有具体凹陷多少也没有明确说明。这点不明白了

不用太明白,意思已经告诉你了,这种译文是文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翻译成中文意思,会有些偏差。尺寸不变就是尺寸按标注的来,没标注按标准的来,凹陷多少无所谓,别太夸张就行,为了方便加工保证尺寸而给的加工余地。
就像开会开始时间是9.00,允许提前半小时到场准备,那么你就纠结了,到底是7点多少到啊?还到处请教,你让人怎么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明白,意思已经告诉你了,这种译文是文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翻译成中文意思,会有些偏差。尺寸不变就 ...

谢谢,是我太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