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高手留步,图片中的缺陷用什么方法修补,mastercam9.1

楼主(2018-06-14):
(图片)

网友A:
边界混合慢慢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界混合慢慢修吧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我只知道在proe里面可以提取缺失块的轮廓线,然后边界混合出曲面进行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在proe里面可以提取缺失块的轮廓线,然后边界混合出曲面进行修补。

proe不会用,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e不会用,但还是谢谢你

这个办法很多的,也可以用实体多补一些,然后再用复制曲面表面把多余的部分修剪掉就可以了,不过你这个软件我也不会,不过三维软件的绘图思路基本都差不多吧。

网友:
重新做曲面

网友:
看看有没有移除曲面的命令,移除后重新做孔,倒圆角就OK

网友(2019-02-17):
拉伸个实体 然后求和

网友(2022-09-02):
提取边做昆氏曲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