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草图,求画法

楼主(2018-06-14):
如图,前图为老师傅给的草图,后图我画的。感觉好像哪里不对,会不会被老师傅打死? 该怎么画给点意见...

网友A:
给你一个CA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CAD图。

收到 问题我好像算的数据不对

网友B:
用CAXA  直接出齿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XA  直接出齿形图

根据草图给的 齿轮宽16高16和贼大齿顶圆能准确算出较准确系数吗?

网友C:
网上有SW的专门做齿轮的插件的 只要输入参数 自动生成模型的 插件貌似叫做Geartrax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SW的专门做齿轮的插件的 只要输入参数 自动生成模型的 插件貌似叫做Geartrax

刚去查回来,在那土木工程下的吧?

网友:
你这个是用来看的呢  还是用来驱动线切割 滚齿机         如果只是用来看,识别的  就不需要太详细 只需要齿轮参数和内孔安装尺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AXA  直接出齿形图

这个办法最好用,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在电子图板中把齿轮参数调整好,画出草图,再把草图导入SW。

网友:
机械制度软件中一般都有齿轮、弹簧等设计模块,设置好参数就OK了

网友:
哪里用的啊?2mm厚的片状齿轮?跟什么部位的齿轮啮合啊?没这么遇见过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齿轮,而是一种垫圈。防松垫圈。

网友:
先出一个图,找老师傅问问是不是要这样的,渐开线还是矩形齿,有什么要求,要怎么修改?

网友:
楼主得先把齿轮五要素(齿数(z )、模数(m)、压力角或称齿形角(α)、齿顶高系数(ha*)、分度圆螺旋角(β)、此外还有顶隙系数(c*)、齿数比(u)、齿宽(b))学习了。再画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