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倒圆角问题

楼主(2018-06-14):
这个R1的角怎么倒,大神求解

网友A:
用倒圆角命令倒出圆角后,那条直线没了,再手工补画出那条直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倒圆角命令倒出圆角后,那条直线没了,再手工补画出那条直线就行了.

倒圆角是往里面倒,我需要的是往外倒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凸台拉伸的时候没合并结果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      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没有布尔求和

网友B:
布尔求和之后直接倒角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设计的轴都是这样一段一段加上去的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正确的设计轴是该用旋转做还是一截一截加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尔求和之后直接倒角就可以了

布尔求和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正确的设计轴是该用旋转做还是一截一截加上去呢

我是一节一节加上去的,我是新手确实不知道正确的画法,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布尔求和是什么??

那你这根轴是怎么出来的?两端求和还是整体旋转3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正确的设计轴是该用旋转做还是一截一截加上去呢

我是喜欢旋转,一气呵成,要改什么地方都得改草图了... 你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根轴是怎么出来的?两端求和还是整体旋转360°

两端求和吧,一段一段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求和吧,一段一段拉出来的

求和以后,直接倒角就可以了啊

网友:
哈哈,一看就是没有合并导致的,不合并的话就相当于是两个零件一样